[求助] 请允许我抱怨一下S公司0.18um的LEF rule file, 太万恶了!!!

楼主(2011-06-24):
A(此处省略2字母)公司为S(此处省略3字母)公司做的0.18um stdcell library, 其中LEF是5.2版本。

LEF的开头是 design rule部分, 后面的是cell physical library。

一切万恶源自 LEF 中关于 VIA 的定义, 确切的说是 via overhang的定义!

本来, Design rule关于metal部分有最小面积要求:Mn.6 > 0.20um^2。 因此, 凡是有stack via出现的地方, 必然有via overhang, 可是overhang在LEF中定义的extend距离不够(overhang坐在metal area不够), 因此导致凡是有overhang的地方,overhang所在metal area 都没有超过 0.20um^2的。 而且, overhang部分metal呈现“十”字状, S公司和A公司要参与联合国红十字组织吗?

好容易做到timing收敛, 放到calibre跑DRC, NND, 都是Mn.6的错误, 开打layout一看, 都是overhang部分的metal问题。

请问大大: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为何A公司这样做? 还是菜鸟我脑残了?

网友:
大概猜到是哪2家公司了,呵呵

这事可以直接同他们理论的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问题,截图看看。。让后看大家能不能帮上你,谅解!

网友:
反正用过的都不说好
建议老板换。13吧

网友:
最好floorplan完 做个drc检查, 早点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用calibre修吧,把十字填满成方块应该可以过,而且不会引起其他drc错。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只能说太垃圾了。崩溃至极

网友(2012-07-19):
我也遇到了不就是是米克的工艺嘛,我改得蛋疼

网友:
改lef header就好了啊, 比较简单,

再重新route

网友:
我还遇到标准单元内部都过不了DRC的呢

网友:
直接改就是了。lef 很简单易懂的。

网友(2017-11-07):
回复 网友A:

   能否修改lef文件中的via不重叠到一起,都是独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改lef的话,via孔就变很大了,空间布线就变得困难多了。除了增大面积,有没有办法修改lef文件,使得via12和via23不会重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