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启动spectre错误

楼主(2011-06-25):
当我在ADE中启动SPECTRE时:
*Error*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 setShellEnvVar() in CIW".
也安装上MMSIM61了,.bashrc是:
alias lmli='/media/linux/ic610/tools/bin/lmgrd -c /media/linux/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media/linux/ic610/OA
export CDS_ROOT=/media/linux/ic610
export MMSIM_ROOT=/media/linux/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大家知道怎么解决么?谢谢、、、、、、

楼主:
解决了,因为之前的一个link没有弄好,重做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2-02-12):
求高人指点

无法启动

无法启动

楼主(2012-04-19):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不知你问题解决了没。
上面提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ion,可能是你的bash写的有一点问题,好好检查一下你写的那个目录。或者是你tools的链接没创建好,建议你利用WIN系统方式右击创建,不要用命令方式了,因为这样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2-06-04):
知道这里高人多,还麻烦各位高手也看看我这个问题,启动画图什么都没问题,仿真的时候DC,AC 一设置好,点“运行”,没反应,接着出现下面的提示,先谢谢了!

网友:
谢天谢地,自己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果然同楼主的解决办法一样,是一个链接没做好:
ln -s /home/****/mmsim61/tools.lnx86 /home/*****/mmsim61/tools,我安装的时候直接复制的命令,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错误,自己重新用键盘输了一遍就好了,而且发现其他的所有配置命令都要自己用键盘输才比较好。

网友(2012-08-12):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和我细说一下吗?我也正在弄也出现同样的问题。linux系统初学,谢谢啦!

网友(2012-11-07):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哪个link没有做好呢?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快救救我

楼主(2013-01-13):
回复 网友D:

    /mmsim61/tools.lnx86这个文件的LINK,重建一个。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C:
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仿真时的错误,真的万分感谢

ERROR (ADE-3023):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Ensure that

        the executable is present in the path or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

        the setShellEnvVar() in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 (CIW).

Simulation unsuccessful during parametric sweep

export DD_DONT_DO_OS_LOCKS=SET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OA_HOME=$CDS_ROOT/IC616/oa_v22.43.040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share/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share/cdsdoc/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MMSIM141/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CDS_TEST_LIBPATH=/usr/lib:/lib

网友:
求大神帮我看看我仿真时产生的错误,真的跪谢,
我是个初学者,拜托大神们带带我,万分感谢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0.0s
ERROR (ADE-3023): Unable to locate spectre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 Ensure that
        the executable is present in the path or to set the correct path, use
        the setShellEnvVar() in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 (CIW).
我的环境:
export DD_DONT_DO_OS_LOCKS=SET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OA_HOME=$CDS_ROOT/IC616/oa_v22.43.040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share/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IC616/share/cdsdoc/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MMSIM141/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CDS_TEST_LIBPATH=/usr/lib:/lib

楼主(2017-09-20):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毕业后就没再搞模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