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LDO调整管尺寸的确定?

楼主(2011-06-25):
我自己的理解是,按照需要的dropout电压和最大电流,算出调整管的导通电阻(比如是p管),然后根据EA的输出的最大摆幅,得出调整管的Vgs,然后根据管子线性区的导通阻抗公式,得出调整管的宽长比。但是这样的话,不是EA输出摆幅越小,就能使调整管子的尺寸越小吗?想不通这个问题了,EA输出摆幅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选取啊?不知道我想的这个过程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能记错公式了~~EA的摆幅越大调整管的size越小~~

网友:
EA的输出摆幅越小,Vgs就越小。那么要得到一定的Ron,调整管的W/L就要增大。
增大输出摆幅的方法请lz自行去研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调整管摆幅越高,是不是vsg越小,从而size越大?除非说p调整管对应负向摆幅,n管对应正向摆幅?

网友:
还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速度问题,管子越小,gm就小,当遇到大的transient load 的时候,反应就会慢,但是把管子弄大,gm变大,parasitic C也会变大,不要调到EA的slew rate限制住整个LDO. 具体其实还是要看你的specs注重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我有点不太懂,gm的大小怎么影响快慢啊?是gm越大,通过影响增益影响快慢的吗?希望得到您的回复

楼主:
顶起顶起啊顶起顶起啊

网友:
gm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
LZ结论基本正确,至于EA的摆幅带宽SR对调整管都有一定影响,主要还是看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当然最基本的是在固定的dropout下能输出你要的电流,再叠加考虑其他指标,die size要求不严的话完全可以牺牲一些size去做你想要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复,我想对于驱动N管说,EA正向摆幅越大,调整管尺寸可以缩小。对于驱动P管来说,EA负向摆幅越大,调整管尺寸越小,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