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的延时处理

楼主(2011-06-25):
小弟设计一个模块,其中产生四个脉冲信号,需要它们从FPGA出来的脉冲能够对准。求教大家怎么约束布线和延时,使得四个脉冲信号对齐?

楼主:
在线等答案~~~

网友:
毕竟不是DDR的PHY,一般的I/O是LVDS。觉得可以将四个脉冲寄存一下输出,并且把那个触发器pack到IO里。即使用I/O自己的触发器。选4个紧挨着的IO。这样的话误差应该很小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ALTERA的话可以讲寄存器约束为FAST IO,这样它们输出到管脚的延时会比较一致。

网友:
用io逻辑资源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