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 delta ADC中的积分增益

楼主(2011-06-25):
那究竟是什么啊。。越搞越糊涂。。积分常数我还能理解。。。什么是积分器增益啊。。假如我设计了一个4阶的调制器,没scaling之前假设积分器的增益是1,此时的积分常数是多少啊?是不是我的采样频率啊。。?如果scaling后积分器的增益变为1.45,那此时的积分频率又是多少啊。是不是原来的积分频率乘以这个1.45啊。。。不明白。。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二啊。。。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拜膜各位高手啊。。

网友(2011-09-28):
楼主搞明白了告诉我吧,怎么通过系数来确定连续时间中积分器的RC的值

网友A(2014-04-14):
首先,simulink中建模,积分器应该是Fs/S, 比如增益是0.5,Fs是32M,在simulink中就应该这样表示,一个1/S,然后两个增益,一个是32M,一个是0.5,在cadence中求 RC的值是,通过noise分析先把C的值确定,然后通过积分器增益Ts/RC应该等于simulink建模中的0.5来确定R的值。

网友(2015-06-08):
回复 网友A:

确定电容的输入噪声一般为多大?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首先,simulink中建模,积分器应该是Fs/S, 比如增益是0.5,Fs是32M,在simulink中就应该这样表示,一个1/S ...

请问为什么会和Fs有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