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PT进行STA时生成sdf时出现setup和hold的和为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5):
与大家讨论下,最近我用PT跑STA,在STA过程中使用write_sdf,版本是2.1,但是报告中出现sum of setup and hold is negative,结果说要将原来的setup调整为另一个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报告只是在我写write_sdf才有。如果我不写write_sdf的话,就没有这种报告!
想与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你是说SDF里面的setup/hold为负数?

楼主:
是在STA过程中的log文件中的setup和hold之和为负的warning。
我开始以为是sdf的版本的原因,但是使用生成sdf3.0,还是有这个原因。不知道能不能忽略。不知道楼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与大家探讨下!

网友:
没看懂
“setup和hold之和为负”

楼主:
改天我将warning报告粘出来吧!

楼主:
附上警告报告图,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抱歉,不清晰,再传一次。

网友:
不需要处理,因为实际情况SETUP 和HOLD都不能为负,所以和不能为负,但是做STA时有些库里面根据查找表可以得到负的值。

网友:
关于这个warning,PT是怎么解释的,对于某个timing arc,它的setup或者hold可以为负(你没有看错,可以为负,而且实际上这样的时序逻辑是存在的),但是2数相加一定要大于0

你要做的是检查SDF的生成过程,看看是否在某个设定上不合理

楼主:
是的,关于这个解释,PT是定义的,CP到D的timing arc上的setup和hold之和为负。这是这里报错的主要地方。这离的warning全部是对寄存器,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寄存器的setup和hold之和不应该为负的,但是它的setup或者hold可以为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关键是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时序库的原因还是design的原因?
如果是design的原因,这好像提示也不是很多啊!

楼主:
能有人解答!

网友:
10楼里已经有建议了!

网友:
不用太care的,负沿时即使写出来了,在仿真时大多没有使用(直接用0替代了),如果sdf里面不想写负沿时出来可以试试加上 -no_negative_delays,这样在写sdf时负数会直接用0替换。

如果负沿时用0替代,这样的话后仿时出现violation的时间窗口就更大了,比实际情况要严格,所以仿真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新版本的仿真工具在这方面已经在改进了,可能已经能够对负沿时进行处理了,这个可以查查工具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是库的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某个timing arc,它的setup或者hold可以为负,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0-11-14):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2022-01-24):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最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