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高手帮忙看下这个LDO是标准CMOS工艺吗? 谢谢!

楼主(2011-06-26):
琢磨了这个LDO的SPEC和参数很久,也比较过其它LDO的spec,始终感到迷惑不得要领。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器件啊?(例如bandgap和EA用上了NPN),谢谢大家!

CMOS工艺可以制造PNP管,不一定非要双极工艺的。

EA为何一定需要NPN管?

噪声的需要,或者用bipolar做bandgap和EA能做到更低的噪声。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大面积的CMOS就能做到这个RT9010的噪声和PSRR

之前一个RT9001的噪声和PSRR都比这个差,噪声和PSRR图如下

另外比较一下两个版本的参数

                      RT9010        RT9001(普通版)

最大输出电流        300mA         600mA

输出电压偏差         2%              2%

静态电流              58uA          220uA

温度系数            100PPM         没写

关断电流             <1uA           没写

网友:
CMOS工艺可以制造PNP管,不一定非要双极工艺的。

EA为何一定需要NPN管?

网友:
CMOS工艺中的NPN好像都是用的寄生的NPN结,不一定要加bipolar工艺

网友:
这个LDO的PSRR和NOISE指标很一般,用CMOS工艺不难实现,我们做过比这个指标好的!
richtek用bipolar做可以节省面积,现在LDO 不值钱,利润太小,台湾公司是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

楼主:
这个LDO的PSRR和NOISE指标很一般,用CMOS工艺不难实现,我们做过比这个指标好的!
richtek用bipolar做可以节省面积,现在LDO 不值钱,利润太小,台湾公司是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

谢谢你的回复。呵呵,LDO价格虽然低,但LDO的知识却是基础。那你的意思是这个LDO是用标准CMOS工艺做的?

楼主:
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说实话,这个噪声和PSRR一点都不好,CMOS完全可以做到。
而且据我所知richtek用的是CMOS,不过他们高性能的LDO都是有额外器件的,但是完全是基于CMOS,根本没有所谓的NPN。

楼主:
说实话,这个噪声和PSRR一点都不好,CMOS完全可以做到。
而且据我所知richtek用的是CMOS,不过他们高性能的LDO都是有额外器件的,但是完全是基于CMOS,根本没有所谓的NPN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EA用npn的话是因为跨导和噪声都比较好。而且80%是CMOS工艺,因为Cmos的pnp管一般都是衬底pnp,用法受限制,采用的npn。只是猜测一下。这个指标,用标准的Cmos工艺绝对可以做到。我们做过一个产品。但是你非要问你这个是不是Cmos工艺的那就没法说了。

楼主:
EA用npn的话是因为跨导和噪声都比较好。而且80%是CMOS工艺,因为Cmos的pnp管一般都是衬底pnp,用法受限制,采用的npn。只是猜测一下。这个指标,用标准的Cmos工艺绝对可以做到。我们做过一个产品。但是你非要问你这个是不是Cmos工艺的那就没法说了。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要比較 BJT and CMOS noise fig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