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IPOLAR工艺中的CAP层

楼主(2011-06-26):
BIPOLAR工艺中有一个CAP层,是这样定义的。
This mask defines the MOS capacitor windows & P-type contact pre-etch area.

其中MOS capacitor windows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介质是Si3N4,而Si3N4是不能直接淀积在Si上的,所以首先要生长薄氧化层;这样,在光刻电容层的时候,首先把这个区域要刻蚀出来,然后快速生长薄氧然后淀积Si3N4。最后得到MOS电容的介质层。

问题是为什么CAP层又定义了基区接触孔的预刻蚀呢?难道是因为在基区氧化层的生长快,为了保证在后面的基区接触孔刻蚀中能够刻透氧化层,所以干脆先来个预刻?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要在预刻蚀的区域生长薄氧和淀积Si3N4,之后要打开基区接触孔难道就没有难度了吗?这个时候除了CAP层以外的地方都是二氧化硅,唯独在基区接触孔这里有Si3N4和薄氧,要打开这个窗口似乎不是太难的问题啊。

还请高手帮忙,我都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了

网友:
为了减小台阶。
基区上面的二氧化硅比发射区上面的二氧化硅要厚,所以需要减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减小台阶,这个有道理。呵呵。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1-09-18):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