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天线效应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1-06-26):
解决天线效应的一种办法就是在GATE附近加一个反向二极管。那么请教一个问题,等离子刻蚀的时候连到栅氧的poly和metal上收集电荷,此时这些为了消除天线效应的二极管是如何工作的呢?利用的是其反向击穿特性泄放电荷还是正向导通特性,还是都用到了?
谢谢!

楼主:
换个说法吧,就是刻蚀时候poly和metal上收集的电荷都是正电荷还是正负电荷都有?

网友:
利用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泄放电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天线效应收集的电荷只能是正电荷从而使电位升高了?

网友:
正负电荷没多大关系吧,在每接电源的时候都是floating,只要有个leakage path就会把两边拉到相同电势
在做cmp和etching时候鬼知道代什么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呀,之前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看到有人说类似于光电效应,等离子打上去把电子打出来了,会积攒正电荷。
    baidu上也不知道从哪抄的说电位提高,但是没有具体解释。
    按照这样的理论的话,就是只用到diode的反向击穿特性了。

网友:
回复  fuyibin

    对呀,之前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看到有人说类似于光电效应,等离子打上去把电子打 ...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离子注入是带电荷的,不过是前道,在metal之前
ecthing是气体反应,莫非是等离子气体?
不懂了,呵呵
积累的电荷肯定和工艺及使用的材料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等离子刻蚀。

刻蚀时,衬底接地,所以电压升高,反向击穿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问一下等离子刻蚀电压一定就是升高么?就是说只可能产生正电荷?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想问一下等离子刻蚀电压一定就是升高么?就是说只可能产生正电荷?
引用 网友C:

    正电荷向下跑,因为衬底是0电位。

网友:
MOS gate上会因为天线效应收集电荷,在制造过程中会击穿Gate,因此往往增加一个方向二极管到衬底(方向二级管不会影响MOS管的工作),如果Gate上出现正电荷,通过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实现泄放,如果是负电荷,二极管直接就泄放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不是ion implant,后面的PECVD也好,etch制程也好,都是有plasma参与的。

网友:
11楼说的有道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也这样认为,但是很多地方都会说积累电荷后,电压会上升,所以就疑惑了

网友:
    问题是:这个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是多少呢?如果是0.13um及以下的工艺,MOS管的栅极电压又能承受多少而不被击穿呢?

网友(2015-08-02):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二极管的击穿一般都低于gate的击穿电压。以5V工艺为例,二极管击穿在6~7V,gate的击穿在10V~13V

网友(2015-09-23):
回复 网友A:

这里有点疑问,首先,击穿,我个人觉得不是GATE的击穿,二是gate oxide的击穿。也许你的意思就是gate oxide 击穿。其次,gate 上出现
大的正电荷的时候,利用的是反向二极管的击穿,而不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其实也就是雪崩击穿。
针对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模拟版图艺术这本书“

对于厚氧工艺,往往选用NSD/P型外延层泄露器。这种结构本质上是一个阴极连接金属节点,阳极连接衬底的二极管。如果节点电位降到衬底电位以下,则泄露器正向导通,并箝住电压,如果节点电位上升超过衬底电位,则NSD/P型外延层会先于厚氧损坏前发生雪崩击穿。

一般情况下,工艺中的,二极管的击穿一般都低于gate oxide的击穿电压。以5V工艺为例,二极管击穿在6~7Vgate  oxide的击穿在10V~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