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一个比较器,使用的时候发生了震荡,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1-06-26):
做了一个比较器芯片,第一级是个电阻网络,将输入信号缩小10倍,输入电阻大约20k;第二级是个比较器;第三级是缓冲输出。
使用的时候发现芯片差分输入端/输出端出现文波;如果不接比较器,前级电路的输出不会出现文波。后来把输入信号上升/下降速度加快,输入端不再出现文波。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是输入输出存在寄生通路,输出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输出端对电源、对地产生冲击,反馈到输入端,引起震荡。
感觉网上的资料都没有说清楚。想不通,输入输出如何震荡起来的,震荡的条件是如何实现的?加快上升、下降时间是如何破坏震荡条件的?
请高人指点!!
thanks!!!

网友:
你的纹波是衰减的么?

网友:
建议你把电路图贴上来

测试的时候在电源上加入大的滤波电容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我也想了解

网友:
楼主还是上图吧

网友:
try to seprate bias branch

网友:
    加个旁路电容试试吧。还有就是你比较器的反应速度做小点也可以避免……但是本身问题出在你前级文波那里了

网友:
电源和地有可能是寄生通路,你可以试着改变电源分配和走线

楼主:
无图,没办法。。
震荡是偶然的,不是每次都震荡,震荡的时候也不是一直延续的。
偶尔会震起来,幅度是均匀的,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突然消失。。。

网友:
這種線路通常要做磁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