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好,slew是指transition 吗?

楼主(2011-06-26):
RT,大家好,slew是指transition 吗?

网友:
我记得slew总是以slew rate的形式出现,计算transition,是90%~10%,还是70%~30%

网友:
slew 是 input delay

网友:
基本上可以看作一回事

3楼,请改正

网友:
10%~90%

网友:
我觉得slew就是transition,具体定义百分之多少,各个厂家的工艺库定义不同

网友:
如果这个Skew指的是Clock Skew 的话,计算的方法是:
Capture Clock Path Delay - Launch Clock Path Delay。

Skew跟 Transition是一回事 ????头一次听说。

网友:
slew是模拟的说法, 数字就是否10%~90%的转换时间

网友:
LZ说的是Slew, 非Skew,呵呵。

网友:
skew一般指时钟输入端到两个触发器之间的延迟差。transition就是信号10%~90%的时间。

网友:
看厂家怎么定义的了,一般是10%-90%的transition。

网友:
基本可以说是一回事,仔细去抠的话也有点细小的区别
slew ~= slew rate, 转换速率。。。信号转换斜率。。。
transition,10%~90%或20%~80%转换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正,俺又仔细翻看资料了……

网友(2012-09-20):
回复 网友B:

    哥们儿你看懂了问题再回答好不好?没人在讨论skew!

网友:
encounter里面的slew就是DC里面的transition

网友:
是的,在synopys里我理解为transition的倒数,及转换速率,不过在encounter里,它后面是时间单位,应该就是transition了

网友(2012-11-22):
我感觉10#说的对

网友(2017-07-17):
回复 网友B:

    说的是slew

网友(2020-09-17):
在innvos中叫slew,在icc中叫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