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nout 端口的 pad 设置问题!

楼主(2011-06-26):
各位好!

加入 pad 时,可以用 脚本 文件进行综合,或者手动写 pad 的设置文件。

现遇到 inout 三态端口,如何进行 pad 的设置?因工艺 IO 库中没有看到有 inout 类型的 pad。

求教,多谢!

sevid

网友:
IO库中的PAD肯定是inout类型的。你仔细检查它的datasheet看看。

楼主:
在DC中,使用“report_lib **”命令后得到:

Components:
    Attributes:
       af - active falling
       ah - active high
       al - active low
       ar - active rising
        b - black box (function unknown)
       ce - clock enable
       cg - clock gating integrated cell
        d - dont_touch
       mo - map_only
        p - preferred
        r - removable
        s - statetable
      sa0 - dont_fault stuck-at-0
      sa1 - dont_fault stuck-at-1
     sa01 - dont_fault both stuck-at-0 and stuck-at-1
       sz - use_for_size_only
        t - test cell. t(scan_type) as
          t(mux_ff) - muxed flip-flop
          t(mux_ld) - muxed latch
          t(clk_scan) - clocked scan
          t(clk_scan_ld) - clocked scan latch
          t(lssd_dld) - double latch LSSD
          t(lssd_sld) - single latch LSSD
          t(lssd_clk) - clocked LSSD
          t(lssd_auxclk) - auxiliary clock LSSD
        u - dont_use
      udp - usable for datapath generators

   Cell                Footprint    Attributes
   -------------------------------------------
   pc3b01              "pc3b_3426"      pad
   pc3b01d             "pc3b_3426"      pad
   pc3b01u             "pc3b_3426"      pad
   pc3b02              "pc3b_3426"      pad
   pc3b02d             "pc3b_3426"      pad
   pc3b02u             "pc3b_3426"      pad
   pc3b03              "pc3b_3426"      pad
   pc3b03d             "pc3b_3426"      pad
   pc3b03u             "pc3b_3426"      pad
   pc3b04              "pc3b_3426"      pad
   pc3b04d             "pc3b_3426"      pad
   pc3b04u             "pc3b_3426"      pad
   pc3b05              "pc3b_3426"      pad
   pc3b05d             "pc3b_3426"      pad
   pc3b05u             "pc3b_3426"      pad
   pc3c01              "pc3c_3426"      pad
   pc3d00              "pc3d_3426"      b, pad
   pc3d01              "pc3d_3426"      pad
   pc3d01d             "pc3d_3426"      pad
   pc3d01u             "pc3d_3426"      pad
   pc3d10              "pc3d_3426"      b, pad
   pc3d11              "pc3d_3426"      pad
   pc3d11d             "pc3d_3426"      pad
   pc3d11u             "pc3d_3426"      pad
   pc3d21              "pc3d_3426"      pad
   pc3d21d             "pc3d_3426"      pad
   pc3d21u             "pc3d_3426"      pad
   pc3d31              "pc3d_3426"      pad
   pc3d31d             "pc3d_3426"      pad
   pc3d31u             "pc3d_3426"      pad
   pc3o01              "pc3o_3426"      pad
   pc3o02              "pc3o_3426"      pad

这里面没有 inout 类型吧?
求教,多谢斑竹!

sevid

楼主:
斑竹和各位大虾们,请赐教啊!
多谢啦!

sevid

网友:
应该直接去.lib file中看每种cell,inout pad的 pin与普通的input、output pad会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