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作用

楼主(2011-06-26):
Bandgap就是一个不随温度变化的偏置电压(EX : 1.2V)

如果我用两个电阻分压(如图),产生偏置电压,这样不是也行吗?

温度变化,两个电阻温度系数一样,结果不也是不随温度改变?

那为何还需要Bandgap?

网友:
先把razavi的书看几遍再出来混吧。。。
首先要与电源无关

楼主:
感谢buckaroo指教,书有看过了,
还是想请教一下,一般BG公式如下:
Vref = VBE + (R2/R1)*VT*ln(n)
VBE是负温度系数,VT是正温度系数,两者由(R2/R1)*ln(n)成倍率抵销,
达到零温度系数,那么(R2/R1)不就要是不随温度改变的值吗?

那么假设VDD不变,R1、R2串联的分压,不也是不随温度改变吗?
这是我想要问的。

网友:
如果你的假设成立,那将是件很美好的事~~~

楼主:
当然假设VDD不变是不可能,
若我用supply-independent biasing做一组恒流源,
送给串联的R1、R2,那么R1、R2的分压点,
不就不随温度、不随VDD改变了吗?

那为何还还要BG呢?

网友:
你有看过你的恒流源有多“恒流”吗?

网友:
那请问supply-independent biasing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不玩问句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给我一个bandgap电压,我就能产生一个supply/temp independent 电压"。一般认为supply电压有+/-10%的电压波动,或者有时候设计要满足更大范围的电压波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还是不做任何假设好了,越绕越远。

我的应用就是输出1/2*VDD,此应用下就不管VDD改变了,
那么是不是两电阻R1、R2分压即可?
两电阻分压对温度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
电阻分压对温度特性没影响,bandgap的作用就是让你可以不考虑vdd的变化。

网友:
bandgap就是为了产生抗拒PVT变化的基准电压

网友:
还是要好好看看书啊

网友:
首先是怎么产生那个用来分压的VDD。
然后就是你提的“supply-independent biasing”,你能达到什么精度,现在的BGR可以做到PVT下<20ppm/℃

网友:
    这个可以,但是和你干开始问的bandgap没任何关系

网友:
如果supply足够干净
这种方法当然可以

网友:
还要不随电压变化的
如果只要求1/2vdd 确实电阻分压更准

网友:
你能再读几年书再来问吗?

网友:
而且你的电阻分压一点带载能力都没

网友:
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的!还是好好想想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你要设计的是个什么玩意,有什么要求。。。
这些才是实际的!

网友:
只能用晕倒来形容我的感受!

网友:
话说你的电阻能精确产生么@@

网友:
现在问问题都有压力了。。。

网友:
大家还是耐心点回答吧!多做做就知道了。

网友:
楼住问得不靠铺,很多回复也很不靠铺。。。尤其是貌似技术性的回复

网友:
鼓励鼓励,有自己的想法才有创新,希望LZ坚持...但注意扎实基础

网友:
bandgap 很基本喔 !!

网友:
拿VDD 做参考电压没什么不好。无数audio 片子都是这样做

网友:
就是不随温度变化,不被电源电压影响吗 书上写的也很清楚的

网友:
基础啊基础,回去好好研究razaVI去

网友:
其实楼主的思路也正确。你就按你的思路设计下去
慢慢就会发现该怎样来设计了。
比如说你要怎样来得到一个恒流源。

网友:
至少要满足与电源电压和温度无关的

网友:
这么弱智的问题,楼主好好回家看看书吧

网友:
楼上正解,很多BIAS电压都是通过BG输出再电阻分压得到的,可以得到和BG一样的温度系数。

网友:
这楼涌现一帮子没人性的家伙...难得看到一个问的很基础的问题,就冲出来表现优越感了...那么多有点难度的技术贴怎么就没这么多人...

网友:
VDD不变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IT WILL VARIATE WITH VDD

网友(2014-12-05):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给我一个bandgap电压,我就能产生一个。一般认为supply电压有+/-10%的电压波

网友(2015-02-11):
模拟电路电源电压变异10%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了,很多的都是宽范围的要求如:1.8~6V

网友(2015-09-17):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5-10):
刚学这个表示电阻分压精度还是太差,两个电阻不可能一模一样,那你分出来的压降就会有很大偏差。

网友(2016-12-22):
楼上都是认真的么?
现有的工艺下虽然电阻绝对值偏差比较大,但是对版图优化设计后,电阻相对值误差是可以很小的。
不会出现楼上某些人说的一个偏大20%,一个偏小20%这种情况。

网友:
这想法真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