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ADS 和 SONNET 中如何画差分传输线 和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1-06-27):
请问 ADS 和 SONNET 中如何画差分传输线 和差分放大器?好像这些库里都没有的。。。怎么画呢?谢谢!

网友(2012-04-06):
没有用过。

网友(2012-12-07):
你用的是ADS多少呢?为何我的用不了sonnet呢?我的是用的ADS2011

网友:
也有同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做什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