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buffer问题

楼主(2011-06-27):
现在设计的vco 如果不加反相器缓冲是负载从20fF变化到200fF时候,输出的频率变化很大(大概变化500MHz), 用buffer的时候vco的输出频率基本不变,但是功耗比较大(1mA),有没有功耗很小的buffer(0.3mA以下)或者怎么等效负载(流片后的)时候比较准确??请教......

网友:
buffer 一般用反相器  也有用共源放大器的,共源放大器的功耗会小一点,但是面积会较大

网友:
buffer的电流与其驱动的负载有关,
VCO的buffer并不容易设计

网友A:
自偏置的反相器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可以教教!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A:
自偏置的反相器即可!

请问自偏置的反相器怎么设计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