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2)

楼主(2011-06-27):
How do you design PAD ring?
如何设计PAD ring?

难度:3
(又是一道比较邪恶的题目)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知道怎么回答。
自己设计的时候不同pad之间是用io filler连在一起的。如果pad之间间距足够大的话,用power pad代替一般的io filler会有更好的ESD保护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数字与模拟IO域之间一般需要用特殊的FILLER连接。不同电平的IO域之间也要用特殊的filler连接。起到隔离不同电平的作用。

网友:
analog和digital之间用powercut单元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PAD ring设计中的细节。这个问题也是可大可小的

大的流程是:
1)根据系统(其他芯片的)要求,芯片内部的floorplan,决定信号PAD的位置
2)计算出power PAD的个数,插入到信号PAD里面
3)加其他的PAD,比如IO filler,power cut,power on control,corner PAD,ESD等

细节可以包括:
1)如何计算core power PAD:估算core power,再加50%,算出电流,除以每个core power IO的最大电流,就是大致的PAD个数。插入到信号PAD ring后,还要再计算power EM,防止一根电源线上的电流过大。
2)如何计算IO power PAD:从信号IO的功耗算起,同时计算SSO,取2个结果里面较大的
3)在什么地方插入power cut:不同的电压core电压和不同的IO电压之间,power island之间,数字和模拟电源之间。
4)power on control PAD,一段每个IO ring需要一个
5)ESD一般要加在每个不同的电源之间

网友:
“1)如何计算core power PAD:估算core power,再加50%,”
这句话中的50%,是什么根据?经验数值,还是说有这样的计算公式?

“估算core power”这个“估算”应该是由反标saif或者VCD算出的平均功耗或者峰值功耗把,还是说在由软件算出的值得基础上再加一些经验性的数值?

楼主:
1)经验
2)那个阶段连网表都没有,只能估算gate count,再换算成功耗

网友: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项目,0.35um,3.3v,6kgates,怎么估算这个功耗?

   反标saif,算出的平均功耗大概是10uw

楼主:
去查厂家的standard cell application notice,只有他们才有那个参数

网友:
ps:我糊涂了
难道反标saif和vcd文件算出的功耗对powerplan没有作用吗?
现在看来不是主要依据这个了,仅仅是一个参考,对吧?

楼主:
有了网表就不用那个公式了

网友:
学习了~好多要学的

网友(2017-04-24):
这个也要考虑到是wire bond或者flip chip,两者对于VDD1/VSS1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是flip chip的话,VDD1/VSS1只需要满足电阻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22):
知识的海洋很深啊,感觉自己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