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SCL 在64bit OS安裝問題

楼主(2011-06-27):
想要請問一下
我在ubuntu 11.04-amd64上安裝了Synopsys SCL v11.2 AMD64版本
可是amd64/bin/裡面的執行檔卻都出現command not found
是我當初用installer安裝的時候環境設定有出問題嗎?
我也試過把scl_v11.2_amd64.tar裡面的amd64/bin/所有檔案解出來直接覆蓋
仍然是command not found

网友(2011-09-22):
缺少两个库:ia32-libs
                 lib32asound2
使用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和 apt-get install lib32asound2  命令下载安装 就可以了

网友:
anyone tryed on Debian KFreeBSD?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A:

   在redhat 64位系统上安装DC时,报错:common_shell_exec:error while loadingshared libaraies:libncurses.so.5:wrong ELF class:ELFCLASS64,原因是不是和楼主提到的一样?在redhat上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5-12-03):
好像是linux kernel版本的问题 我用3.2.X的版本不行 但2.6.X的版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