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文件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7):
看xilinx ise中间Isim uer guide中间有这么一段话:“It is also possible to instruct the simulator to use the correct timing delays from the SDF file.”这里面的SDF文件是什么东西?

网友:
延时信息文件

网友:
sdf- standrad dealy format,标准延时格式文件,delay分为cell delay 和wire delay,cell delay是指元器件内部的delay,wire delay是器件互连Pin-to-pin的delay。真正的delay,就是这两者的累加。

网友:
网表仿真所使用的文件吧

网友:
PR之后提取出来的,用于后仿的描述各种delay的文件

网友:
The Standard Delay Format (SDF) file stores the timing data generated by
EDA tools for use at any stage in the design process. The data in the SDF
file is represented in a tool-independent way and can include

請看這裡http://www.vhdl.org/sdf/sdf_3.0.pdf

网友:
The SDF file extension can be used as a schedule data file, a source definition file, a standard data format, a standard delay format, and a system data format.

网友(2011-10-18):
欢迎上传!!!

网友:
反标文件,一般用于后仿真,其中带有map、palce route后的各个器件的延时信息。

网友:
应该是加延时的反标文件,用于后仿真

网友:
SDF  Standard Delay 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