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样来减小各个Corner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1-06-27):
模拟IC设计中,在对电路进行corner分析时,怎么样来减小各个Corner之间的差别呢?

网友:
楼主所说的问题就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PVT(Process、Temperature、Voltage)补偿吧!
随着器件尺寸的减小和电源电压的减小,IC对PVT的变化体现的出性能的不稳定更加明显。有很多论文是关于此的。比较常见的改进方式有:通过自适应的调节电源电压、自适应衬底偏置、关键电路的设计改进。但是难点在于如何检测到Process、Temperature的变化而后又能自适应补偿。
学习中。。。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简单的回答。
1)设计阶段:使用band gap,constant-gm 或者PTAT作为偏置,不能一概而论
2)流电流或者电阻或者其他的控制位,允许测试阶段调整
3)金属的dummy

网友:
建议列出出发点,有针对性的讨论才有意义

网友:
帮顶一下,最近在研究VCO在不同corner频偏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过还没搞清楚,同学习...

网友:
这个不是特别的懂

网友(2017-07-08):
回复 网友A:

   您好,VCO不同corner下最高频率差了两倍多,这个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Corner是fab定的,你要么加大tuning range,要么做process补偿,要不减小你的operation range.

corner就在那里,不论你说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