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大, 这样的layout 如果check LVS,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6-27):
大大, 下图是一个sub-block, 单独P&R, 外围没有block power ring,只有mesh和rail, 在top level再加ring。

每行rail的端点出pin(见图左,VDD或VSS), PR tool没有LVS错误,但Calibre做LVS报错,  我猜想原自这些rail的pin(VDD,VSS), 但却不知道如何改layout才可以跑过calibre, 请大大帮助。

顺便: 从Calibre抽出的layout spice看, 这些VDD, VSS port都抽出来,因此port 和source port不一致。

网友:
手工把vdd和vss连起来。
或者把VDD改成VDD:,VSS改成VSS:,  calibre command file 里面,查找colon,改成vitual connect colon yes

网友:
或者你可以在floorplan階段加一個 rectangle PG ring,
屆時你到virtuoso只需要打一次 VDD/ GND

网友:
忽略pin做lvs?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或者加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SS

也行,也就是他们在顶层是相连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