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千兆以太网PHY芯片

楼主(2011-06-27):
用来给LED屏幕收发数据
FPGA控制,希望比较好调试。
之前用RTL8212,调不出来,被迫换芯片。
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
broadcom的了
PCB如果做得好,这个RTL的问题应该不大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TL8212不知问题出在哪啊,芯片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我也正用这个芯片,应该有一些反应的,你连接上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怎么调都没有反应
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你是怎么弄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MDC/MDIO读写芯片寄存器都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