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cs编译UVM库,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1-06-27):
大虾们:
我用VCS-200906编译UVM lib1.0时,总会出现

Error-[UC] Unexpected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 is illegal in the context.
  "../../../src/base/uvm_version.svh", 28 (expanding macro)
  Source info: parameter string uvm_revision = `UVM_VERSION_STRING;
1 error

在网上看,有人说VCS2010以上才能编译UVM lib,是这样的吗??

难道是VCS版本太低,不支持UVM1.0吗???

网友:
版本太低!

网友:
至少是vcs2010.09

网友(2011-08-29):
我听snps的ae说是2011.03才真正support UVM1.0。

网友:
how about UVM1.1?

网友:
1)我用的vcs2011.03,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试过了uvm1.1和uvm1.0都是如此,是怎么回事呢?
2)我用的是在uvm/uvm-1.0pl/examples下的Makefile.vcs,由于不知道怎样运行这个makefile,就把里面VCS下的一段vcs -sverilog -timescale=1ns/1ns +acc +vpi +incdir+$UVM_HOME/src $UVM_HOME/src/uvm.sv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CFLAGS -DVCS直接复制下来在终端中运行的,出现上面的问题,不知我这样的运行方法会不会有问题?各位有知道如何运行makefile.vcs的吗?

网友:
我用vcs2011.03跑uvm-1.1没问题的;
试试make -f Makefile.vcs执行makefile.vcs;

网友:
UVM是要要求很高的仿真器版本,我用IUS9.2PLUS才可以编译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A:

   在这搜下就有了,VCS2011

网友:
看提示信息应该是缺少头文件或者环境配置错误。

网友(2012-01-12):
加 -ntb uvm试试看

网友(2012-10-09):
哪里有VCS2011下啊

网友(2013-04-01):
看来是需要 较高的版本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9.06报类似的错,用vcs 2011.03跑过了

网友(2013-09-18):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下vcs201103版本怎么配置uvm1.0p的UVM_HOME,以及如何简单的跑一个例子呢?
    我看了userguider和uvm1.0p里面的readme,但还是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步骤。
你能不能给我指点下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置环境变量也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当我是小白全程教导一遍么    真心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请问你在make uvm-1.0p1里面的 hello_world的makefile.vcs出现过语法错误吗?
like this: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src/dpi/uvm_hdl.svh", 47: token is 'parameter'
  parameter int UVM_HDL_MAX_WIDTH=`UVM_HDL_MAX_WIDTH;
           ^

dpi里面的uvm_hdl.svh的语法错误 我不知道

   解决?

网友(2015-06-09):
求vcs2014下载地址

网友(2019-07-29):
请问原因找到了吗?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