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收发机中,VCO两个输出口,怎么取一路信号用于收发机中调制解调?

楼主(2011-06-27):
Hi
我设计了一个LC负阻VCO,这里肯定有2个端口,设为outA和 outB。
请问,在收发机中,明显只能接一个端口,一路信号用于调制和解调。
请问,我是直接将outA或outB直接接入收发机中呢?
还是找一个电路,将outA和outB 之间的差分信号导入收发机中,用于调制和解调?
有没有这种电路?

PS:我是觉得,如果只将outA或outB直接连进收发机中的话,肯定单路信号的DC point肯定不稳定,而且一些噪声情况肯定会差些。

网友:
做一个buffer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双转单电路怎么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罗扎维书第五章,有源电流镜..........这个电路的重要特性........将差动输入转换成了单端输出。

网友(2015-09-18):
回复 网友A:

   高手  多谢指点

网友(2016-04-1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0.18um的压控振荡器,请问后边输出缓冲的buffer电路怎么设计啊,求解!

网友(2025-01-18):
看到前辈几年前的回复,想请教一下,现在前辈的VCO输出缓冲电路,有哪些好的文献推荐吗
我现在用的一个比较器+反相器的方式,把两路振荡器信号输出,但这个模块功耗很好,通过减小管子尺寸似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优化。这个结构,我从原理上不知道为啥这么大的功耗(1个mA),我振荡频率最高200MHz,也不是很高。(以下是我的电路图,如果前辈看到,还望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