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用脚本处理文本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有一个文本 每行用空格分成了3段  一共大概 几十行 格式如下:
xxx     aaa    1000
xxx     aaa    999
xxx     aaa    998
...
xxx     aaa    123
yyy      aaa    890
yyy      aaa    870
yyy      aaa    230

第一段有很多行是重复的 第二段都一样 第三段是数字 在第一段相同的行里逐渐减小

我想 把每行第一段相同的行中  数字最大的扣出来 其他不要  如果是上面的例子既输出:
xxx    aaa    1000
yyy    aaa     890
想用perl或者shell  请高手给个例子

网友:
#!usr/bin/perl
open (fp,"file.txt");# file.txt 保存你需要处理的数据
open (fp_out,">file_out.txt");#file_out.txt保存处理后的结果
seek (fp,0,0);
while(<fp>)
{
   chomp($_);
   s/^\s+|\s+$//g;
   my($blk1,$blk2,$blk3)= /(\S+)\s+(\S+)\s+(\S+)/;
   if($my_hash{$blk1} <= $blk3) #undef can be treated as 0
    {
          $my_hash{$blk1} = $blk3;
    }
}

while(($key,$value) = each %my_hash)
{
    print fp_out "$key $blk2 $value\n";
}
close(fp);
close(fp_out);

网友:
第一段的内容相同的行中,选择第三段值最大的保留,行与行之间可以支持任意顺序排列。
仅供参考,请多指教!

网友:
open(FILEIN ,"a.txt") or die "fail to open\n";
open(FILEOUT ,"out.txt") or die "fail to open\n";
my @temp=<FILEIN>;
sort(@temp);
for($i=0;$i<$#temp;$i++)
{
        print FILEOUT $temp[$i]."\n";
}

然后out.txt就是很简单的排序了

网友:
perl我刚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