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pad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请问想做一个ldo给整个core和IO PAD供电要怎样做?
core的话把ldo输出直接连到core ring上就好了。
PAD呢?一般的power pad都是从外面的pad上获取输入,输出到里面的vdd端。
可以反过来么?把ldo的输出连到里面的vdd端?我对pad的结构不是很了解。望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没听懂,给pad供电?莫非楼主想做一个永动机。。。。。

网友:
没看懂要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