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C 中 区别两种不等号 != 和 ~

楼主(2011-06-28):
!=是不等于
=~也是不等于
如:
filter_collection [get _cells * ]  "ref_name=~AN*"    这条命令的作用: return all cells starting with the name "AN"。
请问高手,这两种不等号有啥区别?

网友:
!=  用于判断比较
~  是操作赋值

网友:
就像c语言里说的,一个是逻辑运算,一个是算数运算。

网友:
一个是逻辑判断,一个是位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