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 place standard cells and blockage这一步的不解?

楼主(2011-06-28):
在encounter中 place standard cells and blockage这一步的时候,mode 有full,incremental,prototyping这三个分别什么区别呢~~?

网友:
full  代表一般的placement,可以包含对netlist中buffer的优化(pre-optimization),incremental不会对netlist中buffer进行优化,prototyping只能快速进行placement,不做任何optimization,只是用于评估用,正式流程不能用prototyp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