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完floating dummy metal后如果跑过LVS?

楼主(2011-06-28):
一个已经加dummy metal(满足density rule) 的layout, Calibre 跑LVS, “port” 和 “instance”都 match, “net” 不 match, 我猜可能是float dummy metal被抽出来当成“net”了, 但不知道如何让calibre识别这些dummy metal?

请各位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
Dummy Metal 的Data type不同于Routing Metal

网友:
怎么可能,Dummy前lvs clean?
一般与“ instance ”连接的metal才会被识别为“net”,floating  metal是不会被calibre识别成net
我想可能是dummy 把某两个net short了

网友:
加Dummy  Metal 是不会影响LVS的   你可能是不小心和电路Net短接了

网友(2012-09-25):
加dummy metal确实不会影响LVS结果的,有时候会影响时序

网友:
如果你确定在加dummy metal之前lvs等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你的dummy metal的library 和cell不要和你的本身layout放在同一个cell内····换个位子在跑一下~

网友(2014-10-21):
有可能是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