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lacecell选项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enounter做placececell时,有两个选项,当然只能选取其一
1.Include pre-place optimization
2.Include in-place optimization
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用。
什么是pre-place什么是in-place

网友:
知道两者的区别,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pre-place就是你读入网表还没有执行place的操作
in-place至少执行过一次place的操作了

楼主:
能给具体说说如何使用吗

网友:
pre-place optimization是在place之前,先把buf tree去掉
in-place optimization是在place中间做时序优化,一般建议使用这个选项

楼主: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优化方式,会影响什么呢,是时序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timing & congestion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不错的解释

网友:
陈版的答案-万能答案, timing& congestion!~

网友(2012-12-06):
大致意思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两个都选上的,可以吗?

网友(2013-10-07):
伟大的陈教主,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