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ctstch 时钟树里面max dely设置。。

楼主(2011-06-28):
clock tree.ctstch 时钟树里面有max delay, min delay,clockgating这些参数怎么设计 ,。。有没有参考文件的呢~~

网友:
max_delay min_delay指的是clock root pin到各个sync pin的delay
门控时钟的问题我记得是NoGating 来设置,告诉soce你的clock路径上是否有门控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像这些数据是怎么确定的呢?比如说max skew是0.5.这 有没有什么参考的?

网友(2013-09-14):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值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