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ii 多路浮点乘加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1-06-28):
模块功能:加法模块6个时钟完成,乘法模块3个时钟完成。50个乘法模块同时乘,然后将结果累加。

时钟与约束:状态机提供每一步的时钟使能,每一步执行与时钟同步。整个设计只有一个时钟,只约束了fmax。

现在的问题:功能仿真与快时间仿真都正确,但timing仿真总会有错。

请有经验的大侠给个建议,非常急~~~多谢!!!!!

网友:
你这个什么意思
加法模块留个时钟走完什么意思,乘法模块三个时钟走完,和50个乘法模块同时相乘什么意思?
如果你这timing仿真不能正确而功能仿真正确,你就应该把你的乘法模块相应的做一下变化,可以再次拆分,多走一个clock,以满足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