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噪声与失调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已解决……

网友:
哎,看书不仔细。拉扎维书上讲这个的前提是:给定的偏置电流下。如果过驱动电压降低,则管子尺寸要增大,导致gm增大,从而漏噪声电流增大。漏噪声电流就是: In^2=4kT(2/3)gm,对于长沟道器件。至于这个图中的简单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自己简单的算一下,拉扎维书上也有讲。

网友:
看不明白解决了什么?

楼主:
看不明白解决了什么?
引用 网友A:

    问了个弱智问题,所以不好意思显示了,编辑了下%丢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