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查找器件的丝印的号码和型号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1-06-28):
最近分析一块线路板,不知道器件的功能和具体型号,上面只标了几个字母和数字,不知哪位大神知道该如何解决?

一、6脚芯片,sop-6封装,片上的丝印B56

二、5脚芯片SOT-23-5封装

(1)片上的丝印为B08GB00G,推测为放大器或者驱动器

(2) 片上的丝印为T663T668

网友:
这个不太好查的吧,记得有个网站可以查到某类器件,比如二极管三极管的mark的具体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