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很纠结的一个问题(真的解决不了了吗?都想哭了)

楼主(2011-06-28):
先定义了一个class:
`ifndef MEM_BASE_OBJECT_SV
`define MEM_BASE_OBJECT_SV
class mem_base_object;
  bit [7:0] addr;
  bit [7:0] data;
  // Read = 0, Write = 1
  bit rd_wr;
endclass
`endif

在另外一个class中例化这个类:
`ifndef MEM_DRIVER_SV
`define MEM_DRIVER_SV
//`include "mem_base_boject.sv"
class mem_driver;
  virtual mem_ports ports;
  mem_base_object object;

function new(virtual mem_ports ports);
  begin
    this.ports = ports;
    ports.address    = 0;
    ports.chip_en    = 0;
    ports.read_write = 0;

    。。。
    。。。
endfunction
endclass

但是在questasim中编译的时候会说object不是合法的数据类型。
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回事啊?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干吗注释了这句
//`include "mem_base_boject.sv"

网友:
include 的顺序可能不对,找不到类的定义
先 typedef class ....

网友:
调用别的类,需要提前typede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上·include还是会报错,说这句话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typedef也做过了,还是会出错,不知道什么原因,真是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跟楼上说的一样,我在试试,很感谢你和你楼上,呵呵

网友:
include "mem_base_boject.sv"
你这个的名字写错了吧?换成mem_base_object.sv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你`include ""里面的文件名错了,object的拼写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双引号当然是要的。

网友:
文件名写错了,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你了,错误终于找到了,我太粗心了,一定要改掉,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是啊,谢谢你的提醒,终于搞定了

网友(2011-08-29):
貌似questa的报错提示不是很明确,还是vcs的好!
像这种怀疑是不是没include进来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同一个文件里把要include的class的定义写上,如果编译能过就说明include哪里出了问题再往下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3-05-26):
用vc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