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S9.2 在ubuntu11.04 下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1-06-28):
我的系统为ubuntu-11.04-amd64
安装的IUS09.20
在安装目录下执行./patch_cadence总是出现如下的提示:
./sfk: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64

我系统根目录下lib里面有libstdc++.so.5.0.7   libstdc++.so.5 软链接指向libstdc++.so.5.0.7
根目录下的lib32也是一样,lib64直接软链接至lib;根目录下的usr目录下的这三个文件夹一样的情况。还是出现这个的错误,是为什呢?
期待高手指教
非常感谢

楼主:
再次求救,是在不行,准备换系统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ubuntu?你用eda还是老老实实用rhel和centos吧,不要那么潮,eda要的是稳定。
你这样是浪费自己时间。
当然,如果你的目的是学习安装EDA,那另当别论。

网友(2011-08-21):
第一、下载deb安装包,我选择源码包编译安装会出错,因此选择deb包安装;我下载的包为:
cpp-3.3_3.3.6-15ubuntu6_i386.deb
gcc-3.3_3.3.6-15ubuntu6_i386.deb
gcc-3.3-base_3.3.6-15ubuntu6_i386.deb
libstdc++5-3.3-dev_3.3.6-15ubuntu6_i386.deb
to download the source you should go to the ubuntu source downloadwebsite.

强制安装:sudo dpkg --force-depends -i xxx.deb

第二、依次安装这些包,我是先安装gcc包,发现差那个就先安装那个,最后安装上 gcc3.3.6
第三、系统配置
安装完成之后,在系统里会多出:gcc-3.3
目前系统里有两个版本的gcc,缺省时gcc4.4.3;需要改变系统的缺省配置:

ln -sf /usr/bin/gcc-3.3 /usr/bin/gcc.

I have just patch it.You can try.
For I have did not install the chinese package, so I just sent some english.

网友:
喜欢漂亮又要稳定的话可以试试opensuse,我装的eda软件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2-02-05):
centos会比较省事。

网友:
用centos会比较省事。

网友(2012-03-12):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 什么类型的ubuntu?64位的么?
我一般安装完64位以后,还需要安装32位的库
命令是 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然后安装csh
最后才安装ius,
你可以试试看 是不是对你 有用

网友:
you miss 32bit run-time library.
install 32bit run time library and try again.

网友(2017-01-15):
多谢,Ubuntu 64-bit 16.04.1 LTS 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