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用什么命令report 与net上相连所有的实例的pin name?

楼主(2011-06-28):
encounter用什么命令report 与net上相连所有的实例的pin name?还请各位提个醒。

网友:
Design Browser就可以了,还直观

网友:
如果要写script的话,用下面这段,把最后一行your_net_name换成你想要的net名字

proc get_net_pin {net} {
  dbForEachNetInputTerm [dbGetNetByName $net] term {
    puts "[dbInstName [dbTermInst $term]]/[dbTermName $term]"
  }
}

get_net_pin your_net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