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4)

楼主(2011-06-29):
What does x-talk reports contain? How do you use those reports to improve the design?
分析X-talk后都输出哪些报告和结果?如何利用这些结果改善设计?

难度:3

网友:
report_noise -all_violators看看,

如何修复或者改善,我还知道,增加victim net的drive,double width,double space,再就是加shield net

“利用”这些结果又怎么讲?

网友:
包含delta transition and delay ,最好将net变短才能有效抑制串扰,布线前要设置si选项,布线后要进行减少串扰的时序优化,eco的时候对有violation的地方插入buffer将net变短

网友:
分析并减小 Path 中的Delta Transition和Delta Delay, 从而改善 Timing。这种方法在PR的后期采用很有效,而且很快速的timing收敛。

楼主:
X-talk的分析结果中,至少要包含X-talk glitch 和X-talk delay 的报告和数据,

可以把glitch报告读回到P&R tool里面,让tool自动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手动,详细请参考每日一题(003)

X-talk delay就是incremental delay,反标回网表中以后,再做一次时序优化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A:

    icc可以自动处理么?我一般是手动插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