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virtuoso@schematic CDL导出的netlist怎样能转换成门级网表??

楼主(2011-06-29):
请问大家virtuoso@schematic CDL导出的netlist怎样能转换成门级网表??
目前我们有已经做好了的数字电路模块,我们想不经过verilog>DC>gate netlist>PR
我们想直接由数字电路模块转化出门级的网表然后做PR,请问大家这样可以实现吗?
具体的方法是?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既然有cdl网表就应该有schematic吧
1.做一个正确的verilog仿真,正确产生出verilog网表
2.将网表和标准cell网表等所有需要的网表cat到一起
3.删除module中的定义,只留端口信息,比如标准cell,ip等模块之类的
4.例化网表
5.检查电源地的定义
6.ok了
总之,关键是想办法作出verilog网表后面的就简单了

楼主:
先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2012-04-18):
没看懂,我现在也是想导出个数字电路的网表出来。目前是在sch里用自己搭的与非门做的一个D触发器,然后又用他们搭了各分频器。也想到出来网表,不会啊。求指点,具体的步骤

网友(2021-12-23):
请问可以请教大佬一点问题吗,我的QQ是937915208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cdl网表就应该有schematic吧
1.做一个正确的verilog仿真,正确产生出verilog网表
2.将网表和标准cell ...

请问一下如何正确产生出Verilog的网表呢 试了好几次了都失败了  有详细教程吗 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