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乘法器问题和quartus仿真问题(初学者拜大神解决)

楼主(2011-06-29):
1、verilog可以通过c=a*b的语句来做乘法,但这乘法器生成的是逻辑电路,还是调用FPGA资源自带的硬件乘法器?2、DSP9X9和DSP18X18这些是不是硬件乘法器呢?
3、QUARTUS自带的lpm_mult ip核采用哪种乘法器的方式,并行?booth什么的?
4、自带ip核的乘法器与c=a*b生成的乘法器内部结构是否一样,资源消耗是否相同呢?
5、quartus综合后资源消耗应该看哪里呢?

望前辈指点,指教。

网友:
c=a*b生成的是逻辑电路,乘法器调用IP核的时候要选择的嘛,输入输出位宽,无符号带符号,流水线级数都有的,综合资源消耗有个report嘛

网友:
生成的逻辑电路

网友:
有的FPGA 带乘法器而有的FPGA不带乘法器,这个要看生成的report决定呀。

网友(2012-12-02):
QUARTUS自带的lpm_mult ip 模擬需要 11ns~13ns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