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grep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在shell中想用grep命令搜一些文件中的词,用法如下
grep 'xxx' * > grep_result
*代表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但是若目录下只有一个文件,输出结果没有文件名,若是多个文件才有文件名,请问
搜单个文件有办法显示文件名么,不用-l 参数,因为还要显示行的内容,多谢

网友:
搜单个文件显示文件名干什么,想显示自己写个脚本,很简单,先echo文件名,然后grep这个文件

网友:
try this
find . -print | xargs grep xxx

网友:
我一般使用grep ‘xxx’  * -l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