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情况下,M5横向的power mesh作用是否很重要?

楼主(2011-06-29):
以6层metal工艺为例, metal6纵向做mesh,n组power/gnd pair,与metal1 power rail连接。 metal5横向做mesh,也是n组,但只和metal6 mesh连接。

P&R后, 发现stdcel的metal1 power rail很少有连到 metal5 mesh上的, 这样的结果似乎让metal5 mesh的存在起到副作用: 至少metal5 mesh的存在覆盖了某些stdcell row,这些row的布线资源受到影响(只能打到metal4, 然后绕行)。

横向 mesh的存在除了能降低整个power/gnd网络电阻的作用,改善IR drop,其他的正面作用似乎没有啊, 请大大指正。

网友:
在你的例子中,M5可以不用,直接M6 stack via 到M1就可以

但是,并不等于所有情况都可以不用横向的power mesh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把你的标题改了

楼主:
大大, 再把话题延伸些了, 知无不言, 言五不尽嘛, 呵呵。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底层的stdcell tie-pin或power rail会主动找横向mesh的?
或者,怎样guide tool去尽量多连接横向mesh?

网友:
不要逼着tool去把横向mesh直接连到横向follow pin上。应该选一层纵向mesh,连横向follow pin

有时,横向也是有用的,比如:
8层layer,最高层很宽很厚,所以M8是纵向mesh,M7是横向mesh,再连到纵向M6上,最后到M1上

网友:
横向Mesh(本例M5) 是需要的,主要是保证了整个Power mesh没有IR和EM问题。除非Design的Area很小,否则,一般来说供电的IO要分布在Chip的4边,纵向的Mesh保证了Top和Bottom的P/G IO的连接,那么Left和Right 上的P/G IO的连接如何处理?

网友:
对啊,至少应该有一层横向的,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楼主:
纵向的Mesh保证了Top和Bottom的P/G IO的连接,那么Left和Right 上的P/G IO的连接如何处理?
引用 网友A:

Left和Right的P/G IO 与 ring 连接啊, 不是吗? 与横向mesh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吗?不懂的问。

网友:
ring能有多宽?而且通过ring流到top或bottom,那得走1/4圈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貌似有点急了,直接打电话告诉他,哈哈。

网友:
这东西说用说不用,全看tool 结果吧,哪里能直接说。
metal mesh 本来就是个简单电阻问题,简单算算吧。

在M6为厚金属下,主电流从上下灌下来,应该是最主要的电路。
M5 没有也关系不大,毕竟M1还有一些横向的。

一定要跑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