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MI RX视频配置

楼主(2011-06-29):
请教各位,HDMI RX在接收1080P的信号时,其配置的视频输出是不是必须是RGB888 4:4:4的模式吗。
能否配置成16BIT 4:2:2的模式。

    是不是根据输入的片源来设定它数字的输出模式。

网友:
当然可以配置为4:2:2;我理解为是根据后处理电路来决定rx(如sii9135)的输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