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in 和 scanout 是否必须要用单向pad

楼主(2011-06-29):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在插入扫描链后,发现ATPG(fastscan)无法trace成功,因为我的scanin和scanout都采用的双向pad,对于双向pad的处理,也是工具自动来做的;
    请教,是否对于扫描输入输出一定要用单向pad呢?如果采用双向pad,如何处理呢?

网友:
牺牲一下覆盖率吧,测试时把双向端口变成单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代码要在dft模式下,做更改喽?把双向的变成单向,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也就是,在dft模式下,双向pad的en端做控制,固定为输入或输出对吧?

网友:
回复  wujiashangzhang

    也就是,代码要在dft模式下,做更改喽?把双向的变成单向,是这个意思吧? ...
引用 楼主:

    代码不需要更改。在fast scan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2011-12-15):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呢,谢谢指教

网友:
dft compiler里面在申明 scan in,scan out的时候,如果是个双向的端口,在shift mode时候,是autofix成单向的。你preview_dft 一下就可以看到其状态。目前我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应该不需要额外的命令来声明。另外我不知道 xiaocanmeng 说的意思,可能用的工具不一样

楼主(2012-03-29):
回复 网友C:

    是的,近期我看了下文档,找到了相关Bidirectional Ports的最为SI/SO 相关修复的命令,我用的是magma工具;正在做;

网友:
4楼,你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怎么修复双向iop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