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LPF参数的设计

楼主(2011-06-29):
通常的三阶二类CPPLL的LPF中的C2/R2/C1/Icp通过事先设定Wc和PM来解出,但是紧靠着2个已知量其实求不出C2/R2/C1/Icp的唯一解
例如,如果C2, R2, C1是一组解,那么10*C2, 0.1*R2, 10*C1, 10*Icp也是一组满足要求的解。
所以小弟有一个疑问,通常第三个限制条件大家都如何考虑。

补充:我现在只考虑面积的限制来确定LPF(C2/C1不能太大。。。)或者leakage(Icp不能太小),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些其他更合理的考虑。

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
Kvco, damping factor, divider N, etc

楼主:
Damping跟PM是对应的,不算是第三个限制条件
Kvco和N是方程里已知的参数了 :
Wc=(Icp/2pi)*(Kvco/N)*(R2C2/(C1+C2))
(Icp/2pi)*(Kvco/N)*(R2C2/(C1+C2))=(1/R2C2)*SQRT((C1+C2)/C1)

网友:
想问下楼主,上面的两个方程式是哪本书里的?
最近也在做LPF的设计,我是从Razavi的书里学的PLL的设计,里面提到了一个参数,wn,同样的Best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和楼主提到的参数wc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复旦的博士论文

网友:
大多数书和论文里面说的都差不多,一般粗略计算一下,然后仿真调调就好了...

楼主:
Wn是欠阻尼时候的自然震荡频率。Wc是开环传函的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
PM决定了零点极点与Wc的关系,Wc由输入频率得到,在Wc的频率处环路开环增益为1,计算出R,然后计算出C1和C2,为何会有不同解呢?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求解过程:通常都是将求解条件简化在Wc=PM的峰值点,这个关系只能确定Icp*R2(等于一个跟Wc的值相关的常数),另外PM峰值的选取仅仅确定b=(C1+C2)/C2,而Wc只能用来确定R2*C2。 请问你说的计算出R的表达式是怎么样的呢?

    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确定R取值范围的方式主要有2个:一个是面积限制,太小的R会导致C过大;另一个是大的R会引入较大的热噪声,代入LPF的噪声传递函数来确定R的上限值。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大家指点。另外是否还有其他考量因素?

楼主:
想问下楼主,上面的两个方程式是哪本书里的?
最近也在做LPF的设计,我是从Razavi的书里学的PLL的设计,里 ...
引用 网友B:

    洪志良的《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里的,是一个近似求解出的表达式,近似条件是Wz<<Wc<<Wp(好像是这样,很久以前推到过一次)。

楼主:
建议好好看看复旦的博士论文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paper,里面提到的确定R的方式就是通过分析LPF的相噪贡献来确定R。

但小弟还有个疑问,在仿真中发现R2的大小会强烈的影响reference spur对于Vtune的波形的形状,R2比较小的时候,每次reference的波动只形成一个很短暂的尖锋;R2比较大的时候会是Vtune在整个PFD周期内变成一个类似三角波的形状(C2上的净电荷向C1转移的过程变慢了)。这两种情况的reference spur的计算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A(s)||=(K*||F(s)||)/Wc, s在等于wc处,左式等于1,F(s)为LPF传输函数等于 R1*(1-1/X^2), 其中的X可以通过相位裕度就算出来

楼主:
||A(s)||=(K*||F(s)||)/Wc, s在等于wc处,左式等于1,F(s)为LPF传输函数等于 R1*(1-1/X^2), 其中的X可以通过 ...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X=C2/C1?
另外这里的K应该等于Kpd*Kvco/N吧? Kpd还是一个待确定量呢,为什么可以解出R呢?

网友:
Kpd还是待定? 如果待定的话,还真不好解这个方程了

楼主:
CP的电流Icp和C2/C1/R2一起都需要通过PM和Wc来求出吧?
难道大家是有其他条件先确定Icp?

楼主:
自顶一下。望前辈来详细描述一下关于这部分的设计过程和经验

网友:
我觉得你理解的没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p是要事先确定的,它的大小在CP在带内在噪声贡献和环路滤波电容的大小之间折中。

网友:
我觉得一般应按照一下几个步骤来
1 根据建立时间和带外相位噪声的要求确定带宽。太小的带宽会严重恶化带外的性能。
2 根据滤波器面积限制和带内相位噪声要求确定电荷泵电流大小。如果是off-chip的LPF,可以选取较大的电荷泵电流。
3 设置一个合理的相位裕度,一般大于50度。
4 选择晶振大小以及确定分频比。
5 VCO的调谐灵敏度比较关键,大了LPF的面积就大,过小会增加多带VCO的设计难度。
有了以上的量,LPF的参数便可以比较容易的确定了。

网友(2014-07-12):
正好再调这个,觉得难调啊

网友(2017-05-16):
回复 网友A:

写得不错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复旦的博士论文

网友(2022-03-07):
引用 网友A:
建议好好看看复旦的博士论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