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che容量与面积的关系

楼主(2011-06-29):
我想请问一下cache容量与面积的关系是什么。本人现在在做MCU的cache,需要一些数据。比如1KB的cache面积有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俺无能力回答你,但建议你一个方法,查一下关于Cache性能方面的论文,一般情况会有个结果报告,或许可以查的到,记住要查外国的文章,因为国内的文章这类报告大部分是假的结果。

网友(2011-09-28):
很对!差国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工艺与memory类型,假设你采用了TSMC90nm G工艺,采用了若干了128x64的单端口SRAM来组成1KB cache,那么你使用相应工艺的memory compiler生成对应的SRAM,查一下面积并换算过来,就可以得到准确的面积信息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工艺比如用0.13smic库里的ip核和0.18库里的ip核就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cache的深度和宽度也很影响cache的面积。最后双端口还是单端口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你要是有工艺厂商给你的ip核,你可以在dc上大概的跑一下,就知道面积了

网友(2020-10-15):
综上,根据不同条件:1、查文档  2、推算  3、综合try

网友(2022-02-23):
看工艺啊。。。面积这个和工艺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