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alTap检测出错,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1-06-29):
Error: Can't find the instance.  Download a design with SRAM Object File containing this instance.

能够连接器件,但是运行时报错,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是你的器POF,与FPGA的EEPROM不匹配

网友:
说的很清楚啦,是有个instance 找不到。自己对照代码和signalTap中的instance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修改代码后,没有重新编译。。。

网友:
务必将*.stp的文件加入project,然后全部重新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的是sof文件,和EPCS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自己代码中的instance怎么看?signalTap中的instance怎么看啊,之前没接触过这东西。修改代码后,重新编译了,可是不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加了,也编译了。器件也是对的,否则不可能连接上。可是就是有问题,晕啊!

楼主:
另外,请教下大家,使用signaltap时是直接新建stp文件呢还是使用Megawizard创建呢?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我一般用的是直接新建!
还没碰见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