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C 运放 积分器 相位

楼主(2011-06-30):
在一个大信号系统中包含一个负反馈回路,该回路是一个积分器。积分器中的运放是折叠式的gain-boosted放大器。
积分器输入端的载波频率是1GHz。
问题:
在反馈回路中加入一个PAC信号源,进行PSS+PAC仿真。回路的相位响应并不是从180°(低频)开始的,而是从0°开始。相位的结束(高频处)也不是趋向于负无穷。一共出现过3种情况:
1)180°~90°~0°~-90°(正确的)
2)0°~90°~0°~-90°(错误的)
3)0°~90°~180°~270°(错误的)

无论是PAC的仿真还是瞬态仿真都显示,相位响应错误都来源于运放。
为什么积分器的相位响应会出错?
是输入信号的载波频率太高?还是?

网友:
积分器中的运放的GBW是多少?

楼主:
运放的GBW=1GHz。   积分器的GBW=100M。   积分器的输入是大幅度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