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样实现高精度频率计 (0.05ppm)

楼主(2011-06-30):
怎么样实现精度为0.05ppm的频率计啊? 我现在用的是10m的0.05ppm的晶振,? 误差与什么有关系啊?
1 : 用等精度方法吗?但是等精度测量的话,那么实际闸门不会那么准把?比如我设置一个0.5s的闸门,但是实际的闸门一定会大于等于0.5s,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实现频率计还有什么比较优化的方法? 除了测频,测时,等精度外?
     其中测频可以实现准确闸门,但是怎么消除+-1的误差啊?

网友:
等精度测频就可以消除+-1的误差,实际的阀门时间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设置的阀门时间。

等精度测频已经可以测得很准了,最高精度等于你的系统时钟精度。

我认为要测的准,关键是你整形之后的方波干不干净。容易有边沿毛刺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样实际闸门与软件闸门不符合,不影响实用吗?因为我要设置40个软件闸门时间。
图片中程序是我设置的软件闸门,和实际闸门,但是有的时候实际闸门检测不到软件闸门的信号,及在CLKR下检测不到count——en信号,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软件阀门时间与实际阀门时间的差别就是外部时钟的那个+-1的误差
对于clkr检测不到count_en,你试一下将阀门的无效时间放大一点。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软件阀门时间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软件闸门问题,我当时觉得软件闸门信号做的越小越好,觉得这样速度会更快一些,更灵敏一些的,好的,我尝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FPGA直接计算,还是直接发送两个计数。
如果你是用FPGA直接计算的话,测量周期应该把那个除法周期算在里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FPGA内部进行乘除运算的,
    你说的除法运算把周期算里面,怎么理解? 公式为NX*F0/NY,这里面的NX与ny的计数好像与时间无关吧?你是不是指的实际门控使能信号?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2017-05-09):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