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谁知道Altera的IP怎么卖的啊?

楼主(2011-06-30):
有谁知道Altera的IP怎么卖的啊?比如说关于视频方面的一个缩放IP——SCaler,大概多少钱,说明数量级的?

楼主:
什么数量级的?是几百块还是几千块还是几万块?

网友:
正常渠道的ip,价格通常最少是几十k, 单位是美元

网友:
问问卖FPGA芯片的人就知道了
价格不菲

网友:
IP核价格一般都比较贵,卖这个的公司比较多

楼主:
这么贵,还是用专用芯片算了!

网友:
你要是买altera的片子,IP是altera的不是第三方的话,这些IP你可以问altera的FAE要,不需要钱的~~我之前就要过一些IP。

网友:
你要是买altera的片子,IP是altera的不是第三方的话,这些IP你可以问altera的FAE要,不需要钱的~~我之前就要 ...
引用 网友A:

    怎么要啊?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芯片量非常大的话(每年几十K),这些IP 厂家都会免费提供,即使是些第3方的IP,也有可能免费提供。
说到底,ALTERA卖的是芯片。

网友:
量大附送IP,量少免谈,厂商就是这个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