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tera EP3SL340

楼主(2011-06-30):
请教各位,Altera EP3SL340在逻辑使用量20%的情况下能跑到多高频率?

网友:
FPGA能跑多高频率不是由逻辑使用量决定的,而是有设计的时序好坏决定的!

楼主:
这个道理虽是这样,但是逻辑量越多,越难以满足时序要求,特别是在多时钟域情况下

网友:
在逻辑资源使用较多的情况下,逻辑使用量会影响最后的布局布线进而影响时序
但是20%的使用量,基本就是取决于逻辑设计了